楼主(2015-03-09):
接手一台普传110KW的变频器,用户也没说是什么故障!我通电试运行,不看运行电流认为是正常的。带空载电机运转正常。但是看运转显示电流时,电流显示超高,就是没带电机时都有几百个电流!经查是霍尔坏了一只。换上一对新的霍尔后显示正常。
我是用用对比法观察判断的故障,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判断霍尔故障,以便少走弯路!因为有些变频器设计的,要拆下IGBT的所有电极时才能换霍尔,很麻烦的。

网友A:
通常霍尔4个脚,+,-,地,信号,测信号就能发现问题

楼主:
谢谢您,是在运行时测地和输出,来检测的是直流信号吗?我一会儿试试。

网友B:
霍尔输出是交流信号。一般有问题的霍尔用直流电压档测信号引脚有直流电压输出。有条件可以用示波器观察。

网友C:
没有修过变频器内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