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9):
EB8000打算和CPU224XP通信,但手头没有屏,能否直接通过电脑编写的威仑通人机界面程序监视CPU224CP运行呢?据说应该可以,但进行模拟时,却总是出现PLC没有反应,不知是设置错误还是程序错误,可甩开人机界面,CPU224CP在线仿真正常啊?

楼主:
触摸屏程序如下:

楼主:
人机中通信设置如下:

楼主:
CPU224XP中通信设置

网友A:
那就对了,设备没错,是你错了

网友B:
西门子的没试过,有试过信捷的触摸屏里的接口类型要按照电脑的串口设置,比如我用的USB装串口线在电脑里是COM3,那么这个接口类型就要设置成COM3。如果到时要把程序下载进触摸屏还要改为COM1,否则实际触摸屏跟PLC又通讯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的没试过,有试过信捷的触摸屏里的接口类型要按照电脑的串口设置,比如我用的USB装串口线在电脑里是COM3,那么这个接口类型就要设置成COM3。如果到时要把程序下载进触摸屏还要改为COM1,否则实际触摸屏跟PLC又通讯不上了。
这个我好像也注意了,记得当时也试一试,一样仿真不了。

网友C:
在线模拟,参数对了

楼主:
使用USB-PPI电缆将CPU-224XP与电脑进行通信。但是怎么将CPU-224XP通过这根电缆与电脑EB8000人机界面进行通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了,设备没错,是你错了
希望楼上能帮到,十分感谢 !

网友D:
试过西门子的屏和西门子的PLC通信  软件仿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过西门子的屏和西门子的PLC通信  软件仿真没有问题
可我咋通信不上呢?

网友B:
楼主可以问一下威纶的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的没试过,有试过信捷的触摸屏里的接口类型要按照电脑的串口设置,比如我用的USB装串口线在电脑里是COM3,那么这个接口类型就要设置成COM3。如果到时要把程序下载进触摸屏还要改为COM1,否则实际触摸屏跟PLC又通讯不上了。
将USB-PPI电缆在电脑中派生的COM5口,改成COM1口,这时触摸 屏程序与S7-200可以通信了。可是,如中间改S7-200程序,是不是还要改回原来的COM5口呢?

楼主:
如果在用EB8000监控S7-200的同时 ,又比较频繁地修改程序 的话,这个COM口是不是需要不断地变更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的没试过,有试过信捷的触摸屏里的接口类型要按照电脑的串口设置,比如我用的USB装串口线在电脑里是COM3,那么这个接口类型就要设置成COM3。如果到时要把程序下载进触摸屏还要改为COM1,否则实际触摸屏跟PLC又通讯不上了。
将USB-PPI电缆在电脑中派生的COM5口,改成COM1口,这时触摸 屏程序与S7-200可以通信了。可是,如中间改S7-200程序,是不是还要改回原来的COM5口呢?

可以不要改电脑中派生的COM5口,在触摸屏 系统参数设置 中把COM1改成COM5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的没试过,有试过信捷的触摸屏里的接口类型要按照电脑的串口设置,比如我用的USB装串口线在电脑里是COM3,那么这个接口类型就要设置成COM3。如果到时要把程序下载进触摸屏还要改为COM1,否则实际触摸屏跟PLC又通讯不上了。
将USB-PPI电缆在电脑中派生的COM5口,改成COM1口,这时触摸 屏程序与S7-200可以通信了。可是,如中间改S7-200程序,是不是还要改回原来的COM5口呢?

可以不要改电脑中派生的COM5口,在触摸屏 系统参数设置 中把COM1改成COM5就可以了。
这个表示有难度 啊!因为在EB8000中的PLC设置端口只有COM1和CO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