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9):
TP700屏设一个v10.1数据更改后跳出一个页面,仿真是成功的。但接上PLC后就不会跳出界面,PLC上相应点是在变化,不知为何

网友A:
是不是触摸屏上属性设置有问题

网友B:
您可以将西门子smart700IE/1000IE系列触摸屏连接到1200CPU,中间只需加一个www.dl-winbest.cn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产品即可。

网友C:
你有可能遇上了我遇到过的一个BUG,试试把项目全部重建以后再下载,因为这个地址实际上可能跳到了某一个莫名其妙的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怎么把“项目全部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