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9):
谁遇见过这样的?
经检测IGBT完好,手动触发可以导通。驱动芯片为IR2113,缓冲器HC240,测试正常。
J2-Q050-C模块内部有2路电流检测电阻,阻值R0040,传输到2片A7800,差分输出后进入LMC6484四运放后输出到单片机。
经检测电流检测正常。
还有一片A7800,猜测好像是电压检测,A7800第二脚有0.15V,输出差分信号后经过LMC6484放大后是3.75V,进入单片机,此点电压随外部电压升高而升高。
另外模块内部还有一只检测电阻阻值R0060,检测信号输出到一片NJU7032经过2级运放后,输出到UPD5555芯片的2脚,(和NE555同理)UPD5555的3脚OUT输出到IR2113的SD使能引脚。
谁修过或者见过此类故障,请赐教。

网友A:
查霍尔传感器及其信号传输通

楼主:
无霍尔,问题已经明确电流检测为毫欧电阻,不存在霍尔。
J2-Q050-C模块内部有2路电流检测电阻,阻值R0040,传输到2片A7800,差分输出后进入LMC6484四运放后输出到单片机。
经检测电流检测正常。

网友A:
查驱动啊

楼主:
驱动电路芯片为IR2113-1,总共3片IR2113-1.管理6路脉冲。前级脉冲缓冲芯片为HC240。经过测试此处芯片均为好的。
驱动供电正常。
模块经过测试可以正常触发。
今天试机,如果不好,就把模块和驱动电路都更换了。只能这样了。
故障详情为。上电正常,给定使能信号正常,给定脉冲后瞬间报32,过电流,此时电机没有任何转动。
哪位如有不同意见请指教。。

网友A:
输出不接,启动看看。

网友A:
也许你后级有短路

楼主:
没试过不接电机UVW。客户已经不修了。

网友B:
可以修呀

网友C(2015-04-17):
想当年俺也在一修工控群里问过这问题,答曰是意想不到的一个部件坏,再问无声,后来找到故障点,还真是这样。楼主多看看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