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看这个继电器上面的符号

楼主(2015-03-09):
(无正文)

网友A:
欧姆龙中间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继电器怎么线路图

网友B:
13 14 是线圈,对应底座上面的数字标号。 9是公共端,和 1是闭点,和5是开点。 4 8 12 雷同。明白了。

网友C:
13,14是接线圈电压接点,带二极管指示灯,1,9常闭,5,9常开。4,12常闭,8,12常开。2组触点。

网友D:
欧姆龙的,楼上正解

网友E:
我们一直都是用的这种 G2R-2-SND

网友A:
14是线圈正,13是线圈负,电压DC12V。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3 14 是线圈,对应底座上面的数字标号。 9是公共端,和 1是闭点,和5是开点。 4 8 12 雷同。明白了。电压注意是24,
线圈工作电源是12伏的

网友G:
都标的那么明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13  14  是线圈,对应底座上面的数字标号。  9是公共端,和 1是闭点,和5是开点。 4  8   12 雷同。明白了。电压注意是24,
电压是DC12V不是24

网友I:
两组转换触点,带指示灯(参照看以上回复);透明外壳,可对照实物查看,或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J:
楼主3说得很正确。

网友K:
欧姆龙最普通的继电器,直流12v用的不多。

网友L:
经常用到的,一般用直流24V

网友M:
还没用过12V的,我们这都是24V的,图上标的很清楚了,如果还是看不懂的话,把13,14接上12V电源,自已用表量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N:
不会看不要紧,用万用表量一下都知道了。

网友O:
13,14是线圈,14是正,13是负。电压是DC12V。1,5,9是一组。 4,8,12一组。对应的底座上都有标号的。

网友P:
2个端子线圈的电源线;
还有二组输出点的常开/常闭触点;

网友Q:
这个中间继电器经常用,我们这里熟称《玻壳继电器》,型号里出现的数字代表有几组触点,2代表两组(熟称8脚),3代表三组(熟称11脚),4代表四组(熟称14脚)。

网友B:
 对 电压是 12  还真没注意。我们这里都是24

网友R:
告诉你 继电器 常开  常闭的 接法   有技术问题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S:
高仿欧姆龙中间继电器

网友T:
欧姆龙中间继电器。

网友M:
回复 网友S:
怎以看出是仿的?

网友U:
同问!23楼怎么看出是高仿的?求科普!

网友V:
四楼正解,底面和底座都有数字对应

网友W:
3,4楼的正解

网友X:
举一反三的哦!很多继电器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