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5-03-09):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信捷XC324点的plc,目前相与电表和水表进行通讯读数,在触摸屏上来显示。我看市场上大部分的水电表都是485通讯的。plc能同时和两台或者多台485设备进行通讯吗?   另外还有一点plc能同时对400个点进行计数吗?每个点都是独立的。这个该怎么做呢?

网友A:
RS-485通讯总线系统最多可以连接32台终端设备,但是实际上受到现场的通讯线路的长度以及复杂的通讯线路环境的电磁波干扰的影响,实际通讯效果和通讯数量会有所折扣。
400个点的计数是什么概念?PLC要采集400个计数端口进行同时在PLC内部进行计数?完全可以实现,估计一体式PLC已经不能胜任此工作了,去购买模块式PLC去实现吧。

网友B:
这计数速度有多快?
还有就是PLC有多少个输入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计量的速度可以以每秒为单位。

PLC目前使用的是信捷XC3的24点机器

网友C:
3个 5个的通讯问题不大
还要看是不是同时读数据
多了速度是问题

网友A:
究竟是什么设备需要400个点同时需要计数?如果用PLC单单去实现计数器功能,有点大材小用了。
但是用市面上普通的一体式PLC去实现,会白白浪费PLC的输出端口。
感觉用400个计数器组装成4个控制柜,一个控制柜装100个计数器,还比动不动就要上万块钱的模块式PLC成本还低。

网友B:
回复 楼主:
32点是18入14出?
鉴于你对计数的要求不高,比方说1Hz,这PLC还是能做到的,加一块板子,但是速度再快的话就不行了,
但是这块板子估计成本不低啊。
485的话,台数少没什么问题,多了就要加中继了,而且大概也不稳定。

楼主:
现在我问的主要问题是plc如何与水表电表进行通讯和读数。   附加问是400个点如何计量。

我的plc控制柜主要是实现太阳能热水全自动化。顺便采集一些数据。就是对每栋楼每个房间里面的热水水龙头进行计量和计数。计量呢是计量水龙头每次的出水量。计数呢是计这个水龙头每天被打开了多少次。
   以上这些数据呢要全部显示在触摸屏上。  我这样说你们是否会明白一些。

网友C:
通讯基本就是modbus

网友D:
400个计数器?
就算是普通的低数计数,信捷PLC也实现不了;

网友E:
有点浪费了吧!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工程?400户人家的水龙头都要全部管理完去?连人家用多少水,什么时候用水,用了多长时间的水,都要统统过问?
触摸屏显示400个龙头的状态还好办,那么你400个龙头不都要加装流量传感器才会懂得流过了多少立方的水?
至于龙头的开关计数和打开时间的长短,完全可以用一个水龙头的流量传感器就可以搞定了。
也就是说,400个传感器,搞定400个水龙头的计数,流量,开关时间的长短。

最大的问题是,你一个24点一体式的PLC准备怎么接入这400个传感器的输入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可以的,速度不太高,每个输入都可作为计数使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直接接肯定是不行,加中继的话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速度不太高,每个输入都可作为计数使用
关键是你PLC能扩展到400个输入点吗?

网友C:
搞个四到五个plc来做

网友A:
用PLC划不来,不论是一体机还是模块机,如果只是单单计数而已,定做单片机控制板或者小型嵌入式控制板,成本绝对还低。
但是测流量的问题还不能解决。

网友F:
直接接肯定是不行,加中继的话就可以了。。。

楼主:
中继 是什么玩意  第一次听说  能为讲一下吗?

网友A:
中间继电器,简称中继。
讲用中继的估计是想将几个或者更多的计数端口用中继并联起来计数吧。
你400个计数点可以不要独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似乎,有些明白,  我的那400点只要对号入座就行。其他的没有要求

网友B:
回复 网友D:
PLC不用扩展
是要加块板子,PLCIO数还是不变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差不多,

网友A:
并联的计数端口,如果刚好遇到同时计数输入的话,系统是不是只能认出只有一次计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