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9):
论坛里的前辈  师傅帮帮忙 ¥  一个远传压力表 1MPA  要求压力4公斤, 变频器PID  怎么设定?要求有睡眠。

网友A:
abb说明书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说明书调试不好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建议你找专业设计公司,很多系统多台水泵控制只用了一台acs510 达到恒压目的,远传压力表指针几乎不动,绝无指针拨动。轮循 休眠超压缺压保护一个不少,一切都在说明数书 pid参数都是靠经验设置,不仅变频器设置,还有增压设备选型,不是三两句能说清,我也只能说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