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0):
装在柜内导轨上,输入PT100,输出4...20mA到PLC,另外有开关动作触点可以用于其他控制,可设置该开关的动作条件,比如接收到的温度值到多少的时候,开关触点会动作。

网友A:
本安的?其实自己做即可。就是无触点的固态继电器即可。控制温度完全靠过零触发,无有触点开关的放电和火花。安全防爆。

网友B(2015-08-10):
很多仪表都可以,我司有销售这种导轨仪表,电源可以是24VDC的,输出信号可以选择,4-20变送到PLC也没问题,4-20A控制可控硅也可以,仪表可以直接完成温度部分的动作,可以加QQ发资料2950628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