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0):
一直不知道PLC的逻辑运算指令(WOR/WAND/WXOR)到底用在什么哪里?什么场合需要这种二进制数的逻辑运算?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不知道PLC的逻辑运算指令(WOR/WAND/WXOR)到底用在什么哪里?什么场合需要这种二进制数的逻辑运算?求指教。
例如,你需要得到一个字的双数位的内容,你可以wand。你要给任意位置1,你可以使用xor。

你之所以无法理解是因为你缺乏高级语言编程经验,例如c语言。

网友B:
这个理解吗?

网友C:
在通讯传输协议里,RTU是8位,而plc字长16位,如果你想用8位模式传送必须用wand把一个16位数据转换成只包含低8位有效数据的数字,反回的数据也是只含低8位,这时你须要用WOR把2位回传数据合并成一个有效的16位数字,以利于你的加减乘除运算

网友D:
   取字的高8位或低8位时,可用WAND指令(字与指令)实现,其他如楼上各位所描述.

网友E:
可以先了解指令功能,编程需要使用时 再使用;当然,有此一问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