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0):
正弦波 三角波之类的

网友A:
可以,趋势图,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是趋势图。没看出来要怎么做出来正弦波

网友B(2015-04-24):
组态软件 其中一个作用是 数据监控,所得即所见,组态软件显示的动态曲线是根据从设备中读取的数据来决定它如何显示成什么样子的,并不是想做成啥就是啥,除非是静态的。 如果设备中的数据是这样的,那么组态软件就会这样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