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工控机

楼主(2015-03-10):
如何选择工控机?主要考虑哪几个方面?配置?外观?手感?稳定性?售后?

网友A:
首先考虑质量,如可靠性、稳定性,配置以能满足使用为原则,最好选择品牌或口碑好,售后服务也好的厂家的产品,对于质量有保证的产品,其外观、手感也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当然价格问题也是要考虑的,总之货比三家(指你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听销售人员的)你就可以买到性价比较高的工控机了。

网友B:
你的项目预算是多少?分配到电气系统上是多少?分摊到工控机上的又是多少?
不要跟我说没有预算限制,那好,直接上进口货,价格嘛,几万到十几万应该是必须的。

网友C:
尽量好大品牌,口脾好的

网友D(2015-10-30):
首先根据使用环境决定外观,软件要求决定配置。要口碑好的 推荐率高的 销量高的。 我就是做各大品牌的代理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联系扣扣274538三1三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