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0):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们工厂有一台达VFD220B43A变频器显示报警故障OCC我按照操作手册,进行检查和设置,还是报警OCC他们说是驱动模块异常。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处理此故障?

网友A:
不行送修吧

网友B:
拆开变频器U,V,W与外部链接,开机如果还报OCC,可以判断IGBT损坏。

网友C:
不是按键操作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网友D:
没有一定的电子线路维修经验,还是送修比较好

网友E:
送去维修。

网友F:
对的,送修比较稳妥些!

网友G:
这个故障可能是要送修了,看来搞维修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