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各种功率

楼主(2015-03-10):
有很多种名称,都是什么意思?有什么联系?谢谢
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输入功率
输出功率
吸收功率

网友A:
直接百度吧

网友B:
有功功率,就是实际的用电量。是电网被消耗的功率;

无功功率,它不消耗用电量,但占用电网的资源,并且产生热损耗;

输入功率(对于电动机一般都是指电功率),顾名思义就是电源动力线进线处的功率,用电压电流的乘积计算所得;

输出功率(对于电动机一般指的轴机械功率),他是转速和输出扭矩的函数;

吸收功率,这个一般是指的动力制动时的功率,或者叫发电功率。电机是一个能流转换器,当吸收电网电能转换成机械能时,叫输出功率,而当机械能转变为电能时,叫吸收功率。

网友C:
楼上是高人啊

网友D:
2楼介绍的非常清楚,学习了。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xiang

楼主:
电机铭牌上的额定功率是输出功率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铭牌上的额定功率是输出功率吗?

我记得那是输入功率。。。。是电功率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机铭牌上的额定功率,是指的电机额定输出功率!不是电功率。

网友G:
2楼老师说的很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有功功率,就是实际的用电量。是电网被消耗的功率;

无功功率,它不消耗用电量,但占用电网的资源,并且产生热损耗;

输入功率(对于电动机一般都是指电功率),顾名思义就是电源动力线进线处的功率,用电压电流的乘积计算所得;

输出功率(对于电动机一般指的轴机械功率),他是转速和输出扭矩的函数;

吸收功率,这个一般是指的动力制动时的功率,或者叫发电功率。电机是一个能流转换器,当吸收电网电能转换成机械能时,叫输出功率,而当机械能转变为电能时,叫吸收功率。
已经解释得很贴切了

网友I:
有功功率,就是实际的用电量。是电网被消耗的功率;

无功功率,它不消耗用电量,但占用电网的资源,并且产生热损耗;

输入功率(对于电动机一般都是指电功率),顾名思义就是电源动力线进线处的功率,用电压电流的乘积(好像还乘以功率因数)计算所得;

输出功率(对于电动机一般指的轴机械功率),他是转速和输出扭矩的函数;

吸收功率,这个一般是指的动力制动时的功率,或者叫发电功率。电机是一个能流转换器,当吸收电网电能转换成机械能时,叫输出功率,而当机械能转变为电能时,叫吸收功率。
jattly cfg168 liuxd6909 yanwen0227 ncy123 lq_0830 732475658 woshigoutou 赞了该帖

网友J:
2楼的解释非常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