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问题

楼主(2015-03-10):
昨天我们老板帮老外客户买了一台木工多片锯,主电机是22kw,额定电流42a。我上电试机器。星三角起动,发现配电箱上电流表指示38a,空载的机器,运行正常后不应该这么大电流呀,拿电流表一卡,其中两相是15a,另外一相是13a。这样的话,空载电流还算说的过去。检查了一下互感器,正泰的,上面标着150/5,穿心1匝,75/5,2匝,50/5,3匝,30/5,5匝,25/5,6匝,15/5,10。电流表配的是100/5的。线穿了4匝。搞不懂那个电工是怎么算的,这样的配法能准确显示电流吗?我叫采购买了100/5,穿心2匝的互感器换上去,开机一试,电流显示15a,师傅们,你们有碰到过这样的事吗?

网友A:
你100/5的表,就买100/5的互感器呗,还绕两匝干嘛啊。

网友B:
估计粗心所致吧!

网友C:
原互感器,穿4匝,37.5/5。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多绕一圈互感器就不用找地方固定了,呵呵,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100/5的表,就买100/5的互感器呗,还绕两匝干嘛啊。
师傅可能想错了,穿心2匝是100/5。

网友E:
这个估计是新手似懂非懂才这样配线的,你改得对

网友F:
估计领料的时候,仓库发错货了,记得以前做产品的时候,都是仓库领料直接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领料的时候,仓库发错货了,记得以前做产品的时候,都是仓库领料直接安装的。
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G:
回复 楼主:
同问,既然是100/5的表,配100/5的互感器一匝正好,为何要绕两匝呢。两匝的话实际电流   应为15/2=7.5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问,既然是100/5的表,配100/5的互感器一匝正好,为何要绕两匝呢。两匝的话实际电流   应为15/2=7.5a吧。
师傅,一个互感器上一般都有很多变比的,这个穿2匝的变比是100/5。

网友H:
刚买回来的东西,就动手改?
售后服务是干嘛的?放纵国产货粗制滥造?你干嘛不去报告老板?退货投诉给0颗星星的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买回来的东西,就动手改?
售后服务是干嘛的?放纵国产货粗制滥造?你干嘛不去报告老板?退货投诉给0颗星星的差评?
哎呀,没有办法呀,机器拉到,第二天试机,发现问题,可是集装箱在门口等了,时间不允许了,当然是报告老板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I:
可以穿4匝,但电流表的刻度需要修改了,就不能按150/5的刻度了。

网友I:
穿4匝的话,实际就是37.5/5的电流表了,那么你没改之前的话,指针应该在刻度中间的位置吧

网友J: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穿4匝的话,实际就是37.5/5的电流表了,那么你没改之前的话,指针应该在刻度中间的位置吧
关键是它跟电流表不配套,不能显示准确电流。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问,既然是100/5的表,配100/5的互感器一匝正好,为何要绕两匝呢。两匝的话实际电流   应为15/2=7.5a吧。
师傅,一个互感器上一般都有很多变比的,这个穿2匝的变比是100/5。
就是,这与制作厂家设计有关。

网友L:
穿互感器也是有讲究的,穿绕是从上还是从下穿过算一圈呢?圈数不对当然电流就不一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同问,既然是100/5的表,配100/5的互感器一匝正好,为何要绕两匝呢。两匝的话实际电流   应为15/2=7.5a吧。
人家互感器就是100:5,穿2匝的。

网友N:
安装的水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