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0):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保险,看的保险丝很粗,还是螺旋的好像。问别人说是延时保险,没搞明白含义。型号:T315mA L250VP.下面是:0Vs.
  不知怎么读数,保险座图片上来。里面和普通的保险一样的玻璃管两端金属冒装的。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保险,看的保险丝很粗,还是螺旋的好像。问别人说是延时保险,没搞明白含义。型号:T315mA L250VP.下面是:0Vs.
  不知怎么读数,保险座图片上来。里面和普通的保险一样的玻璃管两端金属冒装的。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保险,看的保险丝很粗,还是螺旋的好像。问别人说是延时保险,没搞明白含义。型号:T315mA L250VP.下面是:0Vs.
  不知怎么读数,保险座图片上来。里面和普通的保险一样的玻璃管两端金属冒装的。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保险,看的保险丝很粗,还是螺旋的好像。问别人说是延时保险,没搞明白含义。型号:T315mA L250VP.下面是:0Vs.
  不知怎么读数,保险座图片上来。里面和普通的保险一样的玻璃管两端金属冒装的。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保险,看的保险丝很粗,还是螺旋的好像。问别人说是延时保险,没搞明白含义。型号:T315mA L250VP.下面是:0Vs.
  不知怎么读数,保险座图片上来。里面和普通的保险一样的玻璃管两端金属冒装的。

网友A:
图上的是15A的吗?

网友B:
是有一种延时保险管,躲过开机时的冲击电流。

网友C:
没有仔细研究过
应该就是楼上所述

网友D:
我只看到MAX,下面标的是15A。

网友E:
延时保险,最大电流15A

网友F:
可以短时间过电流,用于启运动时电流大,工作时电流小的保护电路

网友G:
没见过,不过难道不是315毫安么?一般控制电子电路工作电流超过5A的都很少,15A?不是吧。

网友H:
15A是保险座的最大承受电流。

网友I:
里面装的应该是保险管吧

网友J:
   彩电上用这个东西.

网友K:
显像管彩电或显示器用的保险,开机时有消磁电路电流大,消完磁电流就小了,保险要用延时的。

网友L:
喝电视机里的一样,带延迟的,防止启动瞬间冲击把他融掉

网友M:
拧下来,里面装的保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