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给定频率怎么修改?

楼主(2015-03-10):
安川A1000上电显示F 8.00,给启动信号输出8HZ频率,修改目标频率安理说很简单可我使劲翻说明书也没搞明白,把b1-01=0(频率指令选择操作器)按上下键出的还是子菜单,谁熟悉安川指点一下。

网友A:
看接线方式你用的是面板给定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劳版主费心,这机器是龙门吊用的,我的理解是面板频率给定是8HZ,正反端子运行信号输出都是8HZ,外端子还有3个速度,不过多段速度优先,和前面8HZ没关系,现在用户想把这个8HZ降下来,我刚按版主的方法先选LO(面板操作)再按ENTER(之前没按这个确认)这时面板显示不是8HZ,而是6HZ,6HZ也能修改保存,但还是不能改8HZ,也不知道这个8HZ那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端子没接电位器也没任何模拟量信号输入是面板设定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O2-05这个操作步有别于其它变频器

楼主:
按照版主提示现在面板能设大于8HZ的数小于8HZ无效,问题逐渐清晰。

楼主:
按照版主提示现在面板能设大于8HZ的数小于8HZ无效,最低输出频率是1.3HZ,面板设定频率是6HZ,上电面板显示是8HZ,这8HZ也不知道从那蹦出来的,神啊!快来救救我吧。。。

楼主:
d2-02,d2-03频率下限改为0就好了,以百分比的形式存在,8HZ是16,眼睛光盯8上了,曾经注意到此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