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0):
有了触点的上升沿指令【↑】和下降沿指令【↓】,是否可以完全替代PLS和PLF指令?
PLS和PLF还有什么专用(即↑和↓无法替代)的场合吗?

网友A:
可以 它们的功能是一样了

网友B:
三菱有些型号(如:FXON系列等)不支持【↑】和【↓】指令,支持PLS和PLF指令。

网友C:
功能一样,只是看你的系列支持不支持,用在什么场合得看你的用途

网友D:
可能,先有PLS、PLF指令,后来为了方便使用,有了接点边沿指令;印象中,在有的场合,两者有细微的差别,举不出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