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5-03-10):
好像是光电开关,还是欧姆龙的。有四个接线柱,两边正负,中间一个L.一个out,不知怎么使用,有知道的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A:
欧姆龙 EE-SX672光电传感器。

网友B:
这个容易坏,把它改为接近开关更好,(npn或 pnp)

网友C:
1楼推荐的接线图一目了然。包括电路原理了。

网友D:
这个是个光电传感器
个人认为还是耐用的
至少我接触的设备上用了5年以上没有坏过
人为或者其他碰撞损坏不算

网友E:
他是发射和接收的一体机

网友F:
有型号,就好查资料;查不到,是另一说。
2楼说容易坏,不知是什么现象。

网友G:
1楼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H:
槽式光电开关还真没用过。

楼主:
今天终于搞到一样功能的了,修好了。

网友I:
我一般都是接上电试一试。

网友J:
光源和接收是一体的。现在用的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