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0):
我是初学者,请师付多指教,怎样用万用表测光电开关坏好。谢谢。

网友A:
没这样玩过。我们一般都接上电源测试。

网友B:
接上电源,测量输出

网友C:
万用表一般测不出,只能测动作时的电压变化

网友D:
我是怀疑,直接替换检查。

网友E:
直接量不出来的,接上电源量输出。

网友F:
俺是用手反复来回挡着,看模块是否有输入,没有碰见自身开关损坏的,大多还是安装位置不好被碰坏的或者没有对上光。

网友G:
不用万用表,光电开关通电,用障碍物遮挡传感器正面,内部的继电器会发出“嗒”的响声,则是OK的,反之,NG的。

网友H:
接电源,找个被测物,拿万用表测量输出

网友I:
接电,测输出

网友J:
光电开关不接上电源,光用万用表测不出的吧。怎么能知道它能不能动作?

网友K:
这要看
是继电器输出的好测
如果不是就只能上电测试了!

网友L:
   可以用电源的情况下,楼上各位已经提供解决方法.

   下面是不用电源的方法.
   打开光电开关外壳,用强光照光电接收管,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光电管的输出,电阻应变化,再判别其他零件直到均OK,可以判断好坏.

网友M:
上电测量看有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