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0):
各位师傅,急需你们帮忙,怎么把西门子程序下载到winccflexible触摸屏里面啊,急需解决,小弟在这里谢谢你们了

网友A:
屏的型号?与什么plc连接,要是和300的连接,直接用mpi口就可以下载,需要在屏启动的时候点控制,进行设置,如果有网口,也可以用网线传,也需要相应的设置

楼主:
smart1000IE西门子的,想把PLC程序下载到触摸屏里面怎么下载到触摸屏里面啊。谢谢楼主,帮忙解决吧

网友B:
用网线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把步骤给我写一下谢谢,我要在触摸屏模拟程序

网友C:
触摸屏在上电时会有设置项出来,屏的IP就在那里面先设好在再电脑上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