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0):
各位好,怎样理解双按钮控制五台电机启/停,         题意不明确,不好下手,双按钮好理解,二个按钮,一个用来启动,一个用来停止

网友A:
延时顺序启停

楼主:
延时顺序启动,顺序停止,还是逆顺停止,谢谢

网友B:
连题目都看不清,靠瞎猜?
无非就是:
全部启动,全部停止。
顺序启动,顺序停止。
逆序启动,逆序停止。
顺序启动,逆序停止。
逆序启动,顺序停止。

网友C:
是的  顺序控制  一般要编程使用 我是做技术的   有技术问题可以一起讨论

楼主:
这道题,如要用编码译码指令来做,不知道是怎样的思路,先谢谢了

网友B:
什么编码译码指令?
直接MOV一个16进制数给Y端口不就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连题目都看不清,靠瞎猜?
无非就是:
全部启动,全部停止。
顺序启动,顺序停止。
逆序启动,逆序停止。
顺序启动,逆序停止。
逆序启动,顺序停止。
把题目全部都出了个遍。

网友E:
1楼的延时控制同意,楼主的题意并没说是顺序控制,如果是要控制其中的任意1台,2台,或者3台4台5台的启停呢?如果在加上不同的顺序?5台电机的启停的排列组合不会少于吃五香瓜子抽宝马大奖。

网友F:
看楼主说的不太明白具体什么意思。

网友G:
题意是不明确,不知还有不有其他的条件,或者题目是如何来的。

网友H:
楼主这句话的意思 不会是:  这5台电机的启停都采用双按钮的方式来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