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1):
各位朋友,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两台变频器他们的直流母线并联在一起。请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并联在一起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容量变大了,应该是同品牌同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B:
如果是电梯一类的负载(有上升和下降功能的设备)有利于节能。

网友C:
共直流母线系统,一般都是两台电机或多台电机,运行在同一时刻有电动发电两种状态同时出现的工况,最典型的是收放卷控制工艺、电机对拖试验台、升降机控制、油田的磕头机控制(当然这个有点牵强)等等。

网友D:
楼主你那变频器是多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