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1):
小人第一次使用温度传感器PT100下面是我的使用过程
第一本人所采用的机型是信捷的XC3-24点机器,温度扩展模块是XC3AD4PT2DA。
根据模拟了转换公式。Y=KX+B
信捷的温度模块XC3AD4PT2DA的测量范围是  如图
由图可知  Y=350   K=450除以4500  B=-100   X为当前数字量
我的第一次计算是450除以4500等于0.1然后在减去100  可是测出来的温度不对
例1:  plc数字量是270   根据公式
      0.1乘以270等于27  然后减去100等于-73
      最后的-73度

例2:  pl数字量依然是270  根据公式  那么这次不计算负值只计算正直
      Y=350  K=350除以3500  B=0
      0.1乘以270等于27
      最后的27度

例3:  plc数字量依然是270  根据公式  那么次不计算不减去负温度值 公式就变成Y=KX
      Y=350  K=350除以4500等于0.077
      0.077乘以270等于20.79  取整数20
      最后的到的问度是20度。

我发现最例3的温度是最近进实际温度的。用万用表测到的电阻值是107

下面是PT100的温度电阻分度值

如果例3的温度是实际值得话那么这个模块岂不是测不到最高温350度,同事也违背了Y=KX+B原则。

以上是我个人的PT100的温度传感器的使用,如果同事们有更好的使用方法请分享

网友A:
抱歉,我不太看的懂你为什么要这样分析。
根据你提供的图,数字量D和温度间的函数关系就是D=10T。

网友B:
   Y=KX+B,直线过零点,则B=0.
   直线的斜率是3500/350=10,而450和4500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不太看的懂你为什么要这样分析。
根据你提供的图,数字量D和温度间的函数关系就是D=10T。
同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产生负温度系数的时候怎么办,计算的时候不需要把负温度系数加上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10倍的关系的话,那么pt100的组织就不对了

网友D:
唉,我只能说是数学没学好吧,然后附图一张,如说明书上出现第二条斜线时需要自己判定采用哪个范围,只有一条的已经固定死了

网友E:
完全看不懂楼主的分析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按照这样的话,你应该找两个极限点,然后求出直线方程,方能找到任意值得测量输出值

网友F:
从楼主的图看:温度范围为-100---350度,对应的数字输出为-1000---3500
当PLC的数字量为270时,对应的温度为27度。正如1楼所说的:“数字量D和温度间的函数关系就是D=10T”。当然,这是按线性关系来计算的,严格讲PT100的电阻值与温度并不呈线性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产生负温度系数的时候怎么办,计算的时候不需要把负温度系数加上去吗?
   PT是正温度系数.
   NT是负温度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用的是这个传感器是不是传感器有问题啊!可是我买的新的呀!   我用两只手心握着传感器一直能升到42度。  这有点不对吧1

网友G:
同意9楼的,你选的PLC如果是温度模块 接受电阻信号的 就不是线性关系  如果选的是电流信号的 那你外部还要加变送器

网友F:
不一定是热电阻的问题。从照片看你那半透明的塑料线是不是测温的连线?看来有点长度,你如果是用万用表测的,如果测量时包含了连线的电阻,0.39欧电阻就对应1度温度,这也会造成误差。通常用三线制接法可消除导线电阻引入的测量误差。

网友H:
看来不止我一人没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为了节约成本目前采用的是两线制,我看两线制的温度误差有点大。实在是不行的话只能上三线制的。传感器距离plc大约有20~30米左右,采用0.3平方纯铜导线连接,到时间我估计误差会更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节约成本目前采用的是两线制,我看两线制的温度误差有点大。实在是不行的话只能上三线制的。传感器距离plc大约有20~30米左右,采用0.3平方纯铜导线连接,到时间我估计误差会更大。
   线再粗点.

楼主:
我的温度传感器所采用的PT100是两线制的,可是现在测出来的温度根本不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产生负温度系数的时候怎么办,计算的时候不需要把负温度系数加上去吗?
PT100有温度范围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I:
pt的应该不能吧1 nt的好像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温度传感器所采用的PT100是两线制的,可是现在测出来的温度根本不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你说测量的温度不准是根据什么判断的?不知你有没有电阻箱?否则可根据PT100分度表输入标准电阻值到你的温度模块,看其误差有多大?来判断是那部分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知道了谢谢

网友J: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K:
回复 楼主:
什么温度系数也没关系,你现在能感觉到的就只有热电阻,其他的就不是你考虑的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