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1):
   概要

  MySql是一个快速、多线程、多用户的SQL数据库服务器,可运行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下。简单地说,MySql可以支持Windows95/98/NT/2000以及UNIX、Linux和SUN OS等多种操作系统平台。这意味着在一个操作系统中实现的应用可以很方便地移植到其他的操作系统下。

  在紫金桥组态软件中,连接mysql数据库的方式一般有两种:

  一 用报表关系数据源点

  1 在点组态中创建“报表关系数据源点”

  2 在联接字符串后面点击,并选择“使用DNS数据库源连接”

  3 弹出路径选择对话框,点击新建

  4 找到“mysql odbc 5.1 Driver”,并“下一步”

  5点击浏览,选择路径保存。并点击下一步。

  6 点击完成。

  7 选择刚才新建的数据源。点击确定。

  8 本地mysql的话,只需要选择database。如果是远程数据库,输入远程ip。点击test按钮。

  9 在报表中点击“关系数据库连接设置”
,然后点击
选择关系数据源点

  10 选择事先建立好的关系数据源点mysql

  11 回到关系库连接设置,并“确认”

  这样就可使用报表对象的Sql函数来访问数据库了,如:

  #report.SqlSelectCmd(csCmd);//其中csCmd为SQL命令的字符串。

  二 用SQL连接函数

  SQLConnect( ConnectID, SourceDesc)

  ConnectID整型,数据源标识,为返回值,该值将用于其它后续SQL函数。

  SourceDesc字符串,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可以通过脚本中工具条 按钮“SQL连接“按钮得到。

  使用示例形如:SQLConnect(ConnectID,"DSN=abc;DBQ=D:\0\abc.mdb;DriverId=25;FIL=MS Access;MaxBufferSize=2048;PageTimeout=5;UID=admin;");

  如何获取SourceDesc即数据源描述字符串?

  步骤:

  1 点击脚本工具条

  2 选择之前建的mysql.dsn后,选择“确定”

  3 本地mysql的话,只需要选择database。如果是远程数据库,输入远程ip。点击test按钮。

  4 在脚本编辑区中就出现该mysql数据的联接字符串:

  注意:如果要使用中文字符串,必须指定字符编码为gbk。而且odbc连接的字符编码、数据库的字符编码、表的字符串字段的字符编码都要设置为gbk。

  总结:

  组态连接mysql数据库,使用的是DSN,而access,sql server,oracle数据库有自己专门的驱动连接。但是他们同样也可以使用DSN连接。所以,如果有新的类型的数据库要连接,可以尝试DSN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