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1):
PLC将压力传感器的数值换算成压力,输出到HMI上,但是屏上的压力比压力表反应的慢,请教一下做这种模拟量的工程怎么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啊

网友A:
1.请问PLC和HMI的线有多长?
2.请问你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B:
CPU的运算速度人眼是感觉不到的,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程序对吗?模块的读取数据你有设置采样周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200的PLC,直接将传感器接到模拟量模块上的,和距离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200的PLC,滤波常数怎么设置?

网友C:
   慢多长时间?1秒或10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C:
5S钟左右

网友C:
   5秒是偏长了,1-2秒还能说得过去.

网友D:
程序的换算过程很关键,你是如何设计程序进行换算的呢?
另外可以使用笔记本电脑连接PLC的编程端口联机监控,究竟是哪里延迟了呢?是采集模块?还是运算过程?或者是PLC传输给触摸屏显示的过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的PLC,滤波常数怎么设置?
是采样周期,说错了

网友D:
模拟量采集的刷新周期基本上可以忽略,是毫秒级别的。
基本上CPU的扫描时间是多少,模拟量的采集时间就是多少,本机的IO端口也是一样的,根本就不用去怀疑出厂设置。

网友E:
我认为是程序处理上的问题。

网友F:
这种情况遇到过,不过没你说的那么严重。一般是PLC与HMI通讯传输延迟引起的,不影响PLC与输出设备的正常工作。

网友G:
采样周期5秒,那么上位机显示出来肯定会更晚

网友H:
不知道 楼主的HMI上有没有脚本编程这些东西呢?

网友I:
很有可能就是HMI和PLC之间的通讯延迟,想办法提高通讯速率,或者HMI屏幕原件太多,反应速度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