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上升沿检测问题

楼主(2015-03-11):
如图,R30 on后,R31/R32无输出,这是松下上升沿检测机制造成的问题,有什么好方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A:
R30 on的时候还没有进入步进程序0,所以R31/R32不会有输出,你可以在步进程序0里面设置一个时间继电器,用时间继电器的上升沿去触发R31,或者进入步进程序0里直接输出R31。

楼主:
使用仿真,通过验证,R30 on的时候就已进入步进程序0。问题是R30需要触发2次,R31才自锁。

网友B:
先删除NSTP和SSTP试试。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R31触发,还要转一下手?
还有就是步进指令,本来执行就己经过了一道坎了,在下面用上升沿也就触发不上。

网友D:
这程序太啰嗦了!

网友E:
太啰嗦了,首先直接用R31上升沿微分去触发传送指令,其次去掉R30上升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