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1):
精密半波整流电路的两次变身

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和放大器的优良放大性能相结合,可做到对输入交变信号(尤其是小幅度的电压信号)进行精密的整流,由此构成精密半波整流电路。若由此再添加简单电路(甚至是一只电阻)即可构成精密全波整流电路。
对二极管单向导电的发明,奠定了无线电的基础,在控制电流方向的基础上,进而控制电流的大小(三极管),则完成了由简单控制向自动化、智能化控制的华丽转身。现代化的进程中,半导体器件确实居功甚伟。闲话少说,回过头来,先说一下二极管。
二极管是个两线端元件,有阳极、阴极两个引线端,其特性是单向导电,从而可完成整流、隔离等基本工作任务。对于常用的硅整流二极管来说,只要或只有阳极电压高于阴极电压(约0.6V左右)即可实现正偏(称正向偏压)导通。反之,当阴极电压高于阳极电压时,称为反偏截止。在二极管正偏导通期间,往往可以忽略其导通压降,将其认为是一根导线;在反偏截止期间,因其漏电流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则可以视为开路,貌似这个元件不存在一样。因而,二极管即不同于电阻(有固定的电阻值,非通非断),也不同于电容(是个瞬时通电元件),其性格鲜明脾气直爽,要么是通,要么是断,通、断都非常利落!
二极管的导通压降约为0.6V,此导通压降又称为二极管门坎电压,意谓着迈过0.6V这个坎,二极管才由断态进入到通态。常规整流电路中,因整流电压的幅值远远高于二极管的导通压降,几乎可以无视此门坎电压的存在。但在对小幅度交变信号的处理中,若信号幅度竟然小于0.6V,此时二极管纵然有一身整流的本事,也全然派不上用场了。
在二极管茫然四顾之际,它的帮手——有优良放大性能的运算放大器的适时出现,改变了这种结局,二者一拍即合,小信号精密半波整流电路即将高调登场。请看图一。
图一 半波精密整流电路及等效电路
  上图电路,对输入信号的正半波不予理睬,仅对输入信号的负半波进行整流,并倒相后输出。在输入信号的正半波输入期间,微小的输入信号即使放大器输入端变负(此际放大器为开环状态),二极管D1正偏导通(相当于短接),D2反偏截止(相当于断路),形成电压跟随器模式,因同相端接地,由虚短特性可知,输出端仍能保持零电位。如图一中的b电路所示;在输入信号的负半波期间,微小的输入信号即使输出端变正(此际放大器为开环状态),二极管D1反偏截止,D2正偏导通,形成反相(放大)器的电路模式,对负半波信号进行了倒相输出。如图一中的c电路所示。
   在工作过程中,两只二极管默契配合,一开一关,将输入正半波信号关于门外,维持原输出状态不变;对输入负半波信号则放进门来,帮助其翻了一个跟头(反相)后再送出门去。两只二极管的精诚协作,再加上运算放大器的优良放大性能,配料充足,做工地道,从而做成了精密半波整流这道“大餐”。
   如果调整反馈电阻R2的阻值,使R2=2R1,再与输入信号相混合,则形成全波精密整流电路,如图二所示。
图二 精密全波整流电路及波形图
  将N1放大器的反馈电阻R2增大,使R2=2R1,使其将整流信号反相放大两倍后输出,再与输入信号相加,其整流的+10V与输入负半波的-5V相加,10+(-5)=5,恰好能将负半波“消灭”掉,得到全波整流电压。
   所谓魔电(模电),如果能够识破其变身术,只剩下一个个的电路模型,又何魔之有?如果有足够的空余时间,我真想完全抛开“虚短”、“虚断”、“虚地”等概念,再“新解”一下运算放大器的基本电路。
   所谓“新解”,属咸庆信个人之解,非正统非科班非完全正确之解,只是通俗之解权宜之解旁门之解,若解之有误,相信各位当能谅之。

   咸庆信,于2015年3月11日,午休时间写定于东石桥村,家中。

网友A:
咸工分析得不错,不过此电路整流后的全波为非等幅波。当输入+1伏时,输出为0.75伏,当输入-1伏时,输出为0.5伏。
放大型整流器需要用两个运放才能完成等幅波整流。
衰减型整流器通过巧妙的设计可以只用一个运放就完成等幅全波整流。
这个图可以完成1:1等幅全波整流。
这个图可以完成10:1等幅全波整流。

网友B:
啊,这个有意思,久违的电子电路分析。用放大器等效桥式整流,我还没用过呢。

网友C:
看版主的文章,受益良多啊。辛苦了。

网友D:
@jjf-810

不是吧,你这个图比咸工的还强 ?
不可能吧!

网友D:
咸工,这个电路的运放是双电源供电吧 ?

网友D:
我总是觉得,应该是正信号的时候,D1断,D2通.

魔电还是没入门啊,呵呵

网友D:
好象D1没什么作用,始终关断的,除非是小信号,几百毫伏的时候.

网友D:
@jjf-810
说的有点道理,
但是他的图,我感觉没有道理.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我的图更精简,并且正负半周整流后的幅值基本一致。

网友A:
整流的+10V与输入负半波的-5V相加,10+(-5)=5,恰好能将负半波“消灭”掉,得到全波整流电压。

上面这话有问题,输出和输入不应该相加,求压差应该相减,输出+10V,输入-5V,压差15V,两个10K电阻各承受7.5V电压,故输出电压只有2.5V。最后:正半波整流为3.75V,负半波整流为2.5V.

网友D:
哈哈,@jjf-810这样分析有问题哦,假如两个信号都是1V,那求和不成了1V了 ?

摆渡了,终于整明白这个电路了.

好东西不能独享.给个连接: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Qo7yhexqmZnC17_KPKT3W6xNpcH1GBVG6g9r2RhMoKPYBPzp9VS6nA8ZrWBPvPn_JUsaZmYjfR1_v88-d_Ky3mLNHXaFufXmKQ67bNfXpay

网友A:
回复 网友D:
那是反向放大器,不会出现两个都是1V的情况。
你连接中的D图,正是我上面给出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