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1):
负荷计算一般都乘以需用系数,请问还用乘以同时系数吗?设计规范是如何规定的?

网友A:
肯定要考虑进去的

网友B:
需用系数:
主要针对电机铭牌功率大于与实际负载,如配用电机11KW,而实际负载仅有8KW,因此而引入个需用系数。
同时系数:
主要是针对一个机组,或者是一个车间的功率,如一台中央空调,共有10台电机,总功率为50KW。由于中央空调机组的10台电机不可能同时开动,无论如何,任何时刻,机组的实际运行功率不可能达到50KW,由此而引入个同时系数。

网友C:
很多时候都是经验吧。

网友D:
我们那不少设备都是一用一备什么的,这个类似你说的同时系数吧,一般低压设备备用的不算容量里面。。

网友E:
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