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1):
 这是一种磨床,我们称为水磨床。不知道右上角那个地方是怎么回事,有什么用,叫什么。还有柜门上的那个小箱子是什么东西,看的好像是电源,但不敢确定,求指点。
 有懂得师傅指点一二,具体是水泵电机不转,不出水,油泵电机和主电机都可以转,就是水泵不转。几个接触器开机只有一个吸合。第三个是水泵开关,叫什么开关来着?能转动几圈。  这是一种磨床,我们称为水磨床。不知道右上角那个地方是怎么回事,有什么用,叫什么。还有柜门上的那个小箱子是什么东西,看的好像是电源,但不敢确定,求指点。
 有懂得师傅指点一二,具体是水泵电机不转,不出水,油泵电机和主电机都可以转,就是水泵不转。几个接触器开机只有一个吸合。第三个是水泵开关,叫什么开关来着?能转动几圈。

楼主:
为何只显示一张图片

网友A:
再次重新上传图片
另外APP发图片贴问题多多,要有耐性。
一楼的图片哪个箱子里面是什么?,怎么会还有9针数据线接口和传输数据线?往哪里走往哪里连接的?

网友B:
电磁吸盘控制器

网友C:
这个箱子能打开吗,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楼主:
附图。附图。

网友D:
有手动功能的试下

网友E:
这个柜子有个性
是检修把线搞成这幅德行还是原来就是这样??

网友F:
说明你对这个设备还不了解,把盒子拆开看看

网友G:
这个太考验人了!

网友H:
线倒没多少,但线搞成这样子对检修人员是考验啊。

网友I:
这设备可够乱的!有的查了!

网友J:
看着都头大

网友K:
这个简单的吧LZ,既然是水泵这一路不行那就查控制水泵的电路开始,控制水泵的接触器不动作那就先查控制电路,如果动作先查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