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0J问题

楼主(2015-03-11):
各位好:
请教一下,如下图所示Q00J(CPU模块)+QX41P(输入模块)+QY41(输出模块)---都是全新的正品。
发现它的输入与输出模块的指示灯不亮,于是我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并使用在线监视强制置位,但发现模块的指示灯还是不亮。
我的I/O设置如下: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漏了哪一步?或是哪一步出错了?输入与输出模块指示灯不亮?

网友A:
SET和RST要一起使用,有用到SET,程序中必须要有RST

网友A:
I/O分配有问题吧,在说你也没接电源啊

网友B:
做个彩灯循环试试。
另外IO模块为什么不靠近CPU模块插?空出来的插槽是干嘛的?
最好是把IO母插座也焊接好并接线测试。另外IO模块没有电源指示灯吗?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C:
PLC 的I/O 插槽不對所以無法與程式對應

网友D:
你空了两个槽,那默认的空槽每个占16个地址,所以你后面输出模块地址不是Y0。

网友E:
呵呵;地址不对,而且输入的信号需要接DC24V到QX41模块上;

网友D:
QPLC的参数中默认空槽是16的地址,你的输入输出后面没有设置起始XY地址,那这个就是按照默认的排列,那你的输出模块对应的地址是20-3F,输入模块地址是40-5F

网友F:
中间为什么空了两个啊。

网友G:
X0的信号电源从哪些来的????

楼主:
是设置有问题,感谢各位,特别是两位版主的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