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这个变压器怎么使用

楼主(2015-03-11):
怎么变压?有没N点输出?

网友A:
这个是控制变压器,N点输出指的是220V的电压输出的N点?
接线端子11和5就是火线和零线的输出,究竟是11还是5是N线呢?要看你的输入0和1哪个端子接火线输入。
因为0和2是380V输入,没有火线和零线之分。

网友B:
这个你都看不懂的话,应该好好看下书了

网友C:
这个控制变压器不是标的很明确的了啊。
输入你要接220就接0,1端子,
输入你要接380就接0,2端子。
输出电压有那么多种都标的很明确的了。

网友D:
按图接就是做隔离变压用,还可以接成自藕特殊场合使用。

网友E:
这个是隔离控制变压器,输出端11是公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控制变压器,N点输出指的是220V的电压输出的N点?
接线端子11和5就是火线和零线的输出,究竟是11还是5是N线呢?要看你的输入0和1哪个端子接火线输入。
因为0和2是380V输入,没有火线和零线之分。
现在就是不知道5和11哪个是N线?这个变压器后带一个台达伺服B2的,还有一个步进驱动器VAC18-80的,15接口?

网友F:
经过变压器了还有零线吗?再说你为什么非要零线呢?

网友G:
看过,标得这清,还不用表量,电压写好了,这个变压器价格不非,各种电压都有,适用性很强。

网友H:
隔离变,不要管什么N线。只把付边的电压搞对了就行。这个变压器有点意思,还特别标明是铜的。哈哈,有没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呢?嘻嘻

网友I:
变压器铭牌上标示的很清楚了
其实楼主还是该自己实际接上一次侧的然后用万用表去测二次侧的输出
这样你会更有收获!

网友J:
你对零线的由来还是不了解啊,经过隔离变压器以后没有所谓的零火了,多看看

网友K:
0端子和1端子是220v输入。
0端子1端子2端子是380v输入。  380v和220v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方式输入。

11端是公共点也就是你所谓的零线端。

11端和12端是交流6v   输出
11端和13端是交流12v  输出
11端和14端是交流24v  输出
11端和15端是交流36v  输出
11端和16端是交流110v 输出
11端和5端是交流220v  输出

网友L:
这个是隔离变压器,二次不能接到零线上,也就是说不能有零,例如,你用电笔测量11和16都有电,这是正常的。

网友M:
这个是隔离控制变压器,没有N的!

网友N:
这样教你吧,0就是你说的电源侧的N,11是二次侧的N

网友O:
引用 网友K:
0端子和1端子是220v输入。
0端子1端子2端子是380v输入。  380v和220v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方式输入。

11端是公共点也就是你所谓的零线端。

11端和12端是交流6v   输出
11端和13端是交流12v  输出
11端和14端是交流24v  输出
11端和15端是交流36v  输出
11端和16端是交流110v 输出
11端和5端是交流220v  输出
赞同,二次边指示一个绕组,中间多搞了几个抽头而已。

网友P:
     控制变压器.
        220V和380V的交流电源,只能取其一,不能同时接入变压器.
    1   如果只有交流220V电源,则输入接0端子和1端子。但此时0和2端子之间电压为380V.
        输出:
             11端和12端是交流6v
           11端和13端是交流12v
             11端和14端是交流24v
             11端和15端是交流36v
             11端和16端是交流110v
             11端和5端是交流220v
     2   如果只有交流380V电源,则输入接0端子和2端子。但此时0和1端子之间电压为220V.
        输出:
             11端和12端是交流6v
             11端和13端是交流12v
             11端和14端是交流24v
             11端和15端是交流36v
             11端和16端是交流110v
             11端和5端是交流220v
   100VA的变压器,搞这么多电压?

      没有N(楼主的N应该是零线).

网友Q:
输入220 和380 随便接,输出11是公共端~

网友R:
“带一个台达伺服B2的,还有一个步进驱动器VAC18-80的”只用100va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A:
这个不能算作隔离变压器。
严格意义上的隔离变压器,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是需要使用不同的骨架进行分离缠绕的,从空间上进行严格意义的隔离。
而不是像控制变压器一样,为了节省成本和体积,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全部都是绕在相同一个骨架上的。

在国外,因为控制变压器这一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合绕的特点,存在有初级线圈的高压线圈会击穿将高压电传导到次级线圈的电压供电线路上的风险,所以国外的次级电源输出的控制电路上,做了单端接地保护的措施,这个保护措施在国内的电气控制系统线路里面是极其罕见的。
可见国外的安全保护措施极其精益求精。

网友S:
11是公共点

网友T:
控制变压器是机床常用的变压器,应用时可能还要注意各抽头的功率(带负载能力)。

网友U:
五楼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V:
shangmian 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W:
变压器标识正确

网友X:
铝线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