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

楼主(2015-03-11):
高压开关为什么要储能?储能装置的作用是什么?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A:
现在应该已经不用储能了,直接用马达驱动。
以前使用马达储能,应该就是因为触点要求很大力气和很短的时间进行合闸和分闸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

网友B:
说白了就是“四两拨千斤”。储能电机将弹簧拉伸后进行储能,在高压柜瞬间动作时很小的电磁力将弹簧存储的力进行释放达到操作机构瞬间动作的目的

网友C:
1楼说的对。

网友D:
现在一般不建议储能,容易使弹簧变惰性,除非是没有电池做备用电源,但也都有手动储能的,要合闸前再现储能现合闸,现在电网很少停电的,没事也不会去乱拉闸

网友E:
动作干脆。

网友F:
动作迅速,防止接触时打火。

网友G:
我们安装时厂家的理论是有电时储能,以备断电后操作。

网友H:
电磁操作机构,储能就是保障在断电的情况下,能安全地分、合闸

网友I:
之前一个单位里面都是7 8时年代的柜子 ,每次都是要储能  现在新公司的柜子都不需要储能了

网友J:
合闸的时候用的,用手硬拉是拉不动的

现在都是储能电机了,储能电机暂时用不了的时候也可以用那板把储能。
老的少油断路器要手动储能。我们那的少油断路器2014年才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