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1):
各位老师好;我们公司院内有一家出租汽车公司,他想安装两个电动汽车充电桩。两个总共是47KW。我想问的是这个47KW是和我们平时说的电机的功率KW数是一样的意思吗?我们公司的变压器容量是250KVA的。用电设备以办公室办公为主,主要就是,空调,电脑,电视,复印机,热水器,照明。总功率有130KW左右吧。空调不会同时使用的。三相用电功率有30KW左右。是不是不能允许他安装这两个充电桩?谢谢!

网友A:
两个47KW,就是单个24KW左右。
蓄电池充电都是交流电降压整流之后才进行的充电,要询问出租车公司,是否单相还是三相供电。
怀疑是三相整流供电的。
250-130=120,容量非常之富裕。话说给不给安装,是楼主说了算数吗?是公司的老板说了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板要问电工能不能安装。电工不明白充电桩怎么回事所以要发贴请教师傅。另外250KVA的变压器是不是就能带200KW呀?200-130+30+47=负7.另外我们公司还有新盖办公楼的计划。如果这样就不能安装了吧。

网友B:
按照总功率来看,再装上这两个充电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楼主电工新人一枚,什么都是一知半解。麻烦老师是怎么算的能给说一下嘛?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总功率来看,再装上这两个充电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同意

网友D:
没事,盖楼到时增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麻烦再问一下,如果安装那么需要用多大的电缆,断路器,漏电保护器,还有电表。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全部用100的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两个47KW,就是单个24KW左右。
蓄电池充电都是交流电降压整流之后才进行的充电,要询问出租车公司,是否单相还是三相供电。
怀疑是三相整流供电的。
250-130=120,容量非常之富裕。话说给不给安装,是楼主说了算数吗?是公司的老板说了算吧。
不要误导人,250KVA不等于250KW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怎么计算,是不是要乘以0.8等于200KW?

网友F:
这个问题还是实测一下,做确认。用电高峰时段,看一下250kVA变压器的电流指标,是否还有裕量,如果有是多少?再去折算充电桩的消耗电流,充电桩的满负荷电流是100A左右来估算,两台的满负荷电流是100A左右。看看变压器是否还有这个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F:
空调要夏天才用,所以现在不好测的。但是现在配电柜上的电流表显示每一相大概都是80A左右吧。还有250KVA的变压器每一相能带多大电流?是300A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计算,是不是要乘以0.8等于200KW?
差不多,确确点是*功率因数,油浸式的负荷80%最经济,还要考虑峰值,同时使用率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乘以0.85。谢谢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请注意
250KVA的变压器不能带250KW

网友F:
要这样看的话,这个再带充电桩还是可以的呀。主要是所有的电器并不是同一时刻全部满负荷工作。所以,还是实测峰值电流或功率,搞一个概率统计比较靠谱,单计算值很难与实际相符。

网友H:
安装充电桩,电力公司应该有一整套的方案,而且只能是电力公司安装,不是谁都能安装的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老板要问电工能不能安装。电工不明白充电桩怎么回事所以要发贴请教师傅。另外250KVA的变压器是不是就能带200KW呀?200-130+30+47=负7.另外我们公司还有新盖办公楼的计划。如果这样就不能安装了吧。
  按照这个,全功率使用是不够的.
      你的已有总功率130+30=160KW.再加47KW,略超.
      空调不会同时使用,夏天应该是同时用吧.

网友J:
够用了,充电就晚上充电,办公室白天也用不了多少电!富裕的很!

楼主:
老板只同意他安装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清楚

网友K:
这种问题尽量实测,不能实测的话就把余量留大一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老板只同意他安装一个。
   老板还真看出来了,装一个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最后还是得增容。老板还要盖楼。

网友L:
250KVA的变压器有功功率应为200KW,线电流大约360A。变压器经济运行为容量的60%-75%。你算一下同时使用的功率。

网友M: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最后还是得增容。老板还要盖楼。
  按照目前的实际,加一个充电桩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