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1):
最近朋友给我一个西门子TP27   10寸触摸屏,给我的时候说不知道好不好用,让我自己试试,我试了下,接上24V电源,显示屏无显示,但是后面的一个橙色指示灯一直在闪烁,不知道是坏了?还是说要和电脑连接设置一下才能用?谁用过,请告诉我,谢谢!是TP27显示器,老型号的。谢谢!

网友A:
手按下屏会不会有响声,从后面的散热孔看背光有没亮,估计你这个是黑屏了

网友B:
黄灯闪烁表示硬件故障

网友C:
接不接别的东西上电屏都应当亮的。

网友D:
正常屏幕通电肯定会亮的;

楼主:
ok,谢谢各位了!

网友E:
上西门子官网找找它的硬件手册,看黄灯闪烁是什么故障,有没有自己弄好的可能。

网友F:
楼主仔细看看  是不是 背光灯坏掉了
可以先去个修电脑的地方 让他们给看看 估计问题不大  100元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