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1):
在网上找的求电流的公式。I=P/√3*V*cos∮  例如40KW功率。I=40000/1.732*380*0.85=71.5A。但有的老师傅说要想求电流如果是三项那每千瓦乘以2.5 。单项乘以4.5就行了。请问要用那种方法求得。另外就是三项电机比如40KW算得的电流是71.5A。那么这个电机所用的电缆线三相的每一相都要承担71.5A的电流吗?还是说要除以3。三相平均分配那?

网友A:
单根就要70几安,用16或25平铜线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用公式计算出来的电流准确是吗?如果变压器能带200KW,那它的每一相是不是都能带350A左右。

网友B:
71.5A是相电流,每相都是71.5A。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相电流是相对相,线电流是相对地是吗

网友C:
实际工作中,可以采用经验公式估算,并注意适应性;并可以与铭牌、手册上的数据相对照。

网友D:
估算的是三相的每千瓦乘2

网友E:
计算值准确,但是在日常生产中详细计算比较麻烦,所以就有了一些经验计算公式,比如每千瓦2安(380v)或者4.5安(220v)。

网友F:
三相 一千瓦 2个电流。这都是估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要想精准还是要用公式算。另外还有个问题希望师傅能给解答一下。比如一台200KVA的变压器它能带的总负载是170KW换算成电流是300A。那么是说这台变压器的每一相都能带300A,还是要把300/3平均每一相能带100A那。

网友G:
电机估算电流一般工作中很少有用工式算的,根据经验估算差不多的。

网友C:
回复9楼:应当是每一相300A吧,可以试着计算一下。

网友H:
楼主的那个计算公式中,电压和电流都是三相电路的线电流和线电压。不是相电流和相电压。一定要注意。不能混淆。也就是说它所计算的电流值是额定线电流。不是相电流。

网友I:
6楼主说得对啊。

网友J:
1.1楼问题1
你计算的方法没有错误,就那么算,工人师傅用的是经验算法,算完后差不多就可以。
2.1楼问题2
电机电流71.5A是每相都是71.5A。

3.如果变压器能带200KW,那它的每一相是不是都能带350A左右。
对,如果你没算错就对。。。。。。。

4.相电流是相对相,线电流是相对地是吗?
供电端相电流就是线电流,电压才有相间和对地。这里的电流都是指供电端

5.哦,要想精准还是要用公式算。另外还有个问题希望师傅能给解答一下。比如一台200KVA的变压器它能带的总负载是170KW换算成电流是300A。那么是说这台变压器的每一相都能带300A,还是要把300/3平均每一相能带100A那?
是每相带300A。总功率相当于是P=3*220*I当中 3*220=1.732*380(没考虑功率因数)

网友K:
是每相的电流哦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那个计算公式中,电压和电流都是三相电路的线电流和线电压。不是相电流和相电压。一定要注意。不能混淆。也就是说它所计算的电流值是额定线电流。不是相电流。
K版说的对,都是线电流,楼上有说是相电流的不对。

网友H:
回复 网友L:
正是!所以说,网络的信息,也要有所分辨,不能一味的接受呦。特别是那些觉得似是而非的问题,更要多问为什么。其实楼主的公式,在教科书里都有明确的注释,而且工具书里也有说明。不难找到正确答案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正是!所以说,网络的信息,也要有所分辨,不能一味的接受呦。特别是那些觉得似是而非的问题,更要多问为什么。其实楼主的公式,在教科书里都有明确的注释,而且工具书里也有说明。不难找到正确答案的。
是啊。如果硬要说是相电流,除非负载是星接的,因为星接的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网友H:
回复 网友L:
那也不行,电压呢,电压也必须要线电压。那个公式,就是针对线电压和线电流的乘积。没有相的事。都是线。否则计算结果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