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材测厚的办法

楼主(2015-03-11):
木板在平台上走  要求文本显示器  显示厚度  单位是毫米  哪位师傅有方案 请指教

网友A:
这个还是花钱找人做项目

网友B:
用激光测距测量木板厚度,通过PLC连接文本显示。

网友C:
用激光测距应该是很好的办法,但得保证运板材平台的水平性。

网友D:
好点的光电传感器就能行!

网友E:
用视觉方案或者激光方案。
测厚度的目的是什么?检测产品的合格率?

网友F:
比较可行的方案是用光栅尺,精度和装配方便。

网友G:
光栅尺,比较简单

网友H:
提供几点方案看看能满足有求不;1.自行设计加工一个测针,连接编码器,通过编码器的脉冲数来测厚。2.侧头如例1,连接位移传感器(模拟量)来测厚。3.如前面各位所提采用非接触式,用镭射或超声波测距,劳易测、SICK、基恩士等都有很好的产品,这些都需要通讯才能拿到数据。

网友I: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网友J:
光栅比较简单

网友K:
简单有效的就采用激光

网友L:
用激光测距

网友M:
使用光电或超声波测距传感器,配智能数显表。但是你在参数不是很详细,如有需要可私信

网友N(2015-04-14):
用自回复直线位移传感器可以。顶着木板测试就是。连接智能位移显示器即可显示。具体可参考http://www.tianyaokeji.com,或来电021-51111285详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