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2):
西门子S7-300系统电源运行正常,CPU运行正常。数字量输出模块6ES7-322-1BH01-OAAO指示灯一直闪烁,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换到程序停止的状态,看一下输出模块是否还输出;

网友B:
是模块报警指示灯闪烁吗,这个查看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