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是何物,起何作用?

楼主(2015-03-12):
图片最左边那个

网友A:
这是电阻啊。起何作用要看你在线路中怎么使用的。

网友B:
应该是电阻啊!!

网友C:
是啊 是个电阻啊

网友D:
这是电阻,功能就如一楼所说,要看此原件在电路图中的具体接线方法才知道起何等作用。

网友E:
大功率电阻.

网友F:
大功率电阴,可以降压起动,刹车能耗等,你看看电路就知道起什么作用了

网友G:
看到电阻就以为是变频器的刹车电阻,仔细看下还接到接触器上面了,具体作用还是要看电路,目前看到是一个接触器来串入电阻和短接电阻。

网友H:
传说中的能耗制动?

网友I:
大功率电阻,看图可能是给电机提供能耗制动作用

网友J: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能耗制动电阻

网友K:
驱动的什么东西啊?

网友L:
刹车电阻

网友M:
电阻,变频器上用的吧,貌似旁边那个接触器也串进来了吧!电阻和接触器双重保护!

网友N:
楼上的说的对,能耗制动

网友O:
好大一个电阻啊,相机拍的也清楚,应该制动用的。

网友P:
能耗制动电阻,看你的接法,交流接器一松,制到电阻就起作用了,!制于线接那里了,楼主清楚的。

网友Q:
不就一个水泥电阻吗?
楼主还没见过更壮观的,数控火花机的控制柜里面,整整齐齐的排列着很多呢。

网友R:
制动电阻类的

网友S:
大功率的制动电阻!

网友T:
珐琅电阻

网友U:
接到接触器上的,应当是刹车的制动电阻吧,反正我们这样接过。

网友V:
能耗电阻。大功率

网友W:
6楼和7楼的朋友说得非常的正确。

网友X:
如各位所说;
具体作用,可查看原理图或查一下电路。

网友Y:
我都叫它制动电阻,电机刹车时产生的能量消耗在它里面。

网友Z:
纹波电阻,是无感电阻的一种类型用于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场合最普遍。也可以做其他功率电阻场合,如限流电阻,预充电电阻等。

网友AA:
制动电阻!我在伺服上面用过很多。

网友AB:
应该是制动电阻吧。

网友AC:
好大的电阻啊

网友AD:
应该是制动电阻

网友AE:
回复 网友T:
学习了,说真的,我还真没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不对吧,能耗制动应该在两相,不是在接触器上下口吧

网友AF:
制动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F:
请问具体怎么制动

网友AG:
行走机构的,是启动延时,切除的。对电动机保护,也可以说是让行走平稳启动。

网友AC:
平时也没太注意,看了楼主的帖子才知道也用过不少类似的电阻呢

网友AH:
看电路应该是行车控制箱上的电阻,它主要是起限流作用,对行车起到软起动效果

网友AI:
看样子像限流电阻啊!

网友AJ:
大功率电阻,功能要看电气图

网友AK:
大功率电阻,消耗电能的。

网友AF:
进行能耗制动的制动电阻。

网友AL:
看图象给大电解电容充电的限流电阻。

网友AM:
制动电阻

网友AN:
应该是大功率电阻,电梯控制柜里也有的

网友AO:
具体是什么设备上面的啊。。
我们那里天车是串电阻启动的,把电阻串联到转子里面加大启动转矩,但我们那是成箱的电阻啊,不是一根

网友AP:
电阻,作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AQ:
这个电阻牛啊。

网友AR:
刹车电阻,变频器相连

网友AS:
软启动电阻,限流作用吧

网友AT(2015-08-05):
应该是变频器上的限流电阻,防止变频器上电瞬间对电容的冲击

网友AU(2015-12-20):
限流电阻

网友AV:
变频器,伺服器外置制动电阻,在快速停机时,起到耗能作用

网友AW:
引用 网友AC:
平时也没太注意,看了楼主的帖子才知道也用过不少类似的电阻呢
为何不用铝壳电阻?这个看起来杂乱刺眼

网友AX:
这个是电阻,在这不知道怎么应用

网友AY:
一大根电阻  怎么用要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