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画面缩放因子

楼主(2015-03-12):
我现在的西门子300的程序想把缩放因子调到某种大小保持不变怎么办?就是说,比如我调到百分之90,保存之后再打开又回到原来的比例了,我就是想一直保持这个比例。跪求大神。

网友A:
把数据放到数据块里面去,再读回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B:
缩放因子,不懂!

网友A:
比如你要通过按钮控制机床的进给倍率或者是伺服电机的进给倍率的增减,而且在断电后还要保存上次存放的数据,那么你就需要先把最后运算的数据放到一个保持性存储区域,然后再从OB100把保持区域存储的数据读回来

网友C:
把数据存放到DB块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