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经验

楼主(2015-03-12):
有一台双通道模拟示波器(日立V202)。我是新手。使用过程中要注意哪些事项?他有多少种功能?能给一个答案吗

网友A:
没用过哦,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B:
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C:
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吧!

网友D:
示波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的事项与测试功能,其说明书是会给你一个满意答案的。因此,认真看说明书很重要,如果手中没有说明书,到网上搜索找找看。示波器已好多年没有用了,我记得大致的注意事项有:
1.接入输入端的电压不要超过其规定的最大输入电压,一般说明书给出的该电压大多是指峰峰值。
2.测试时手不要接触测试点、Y轴输入端、探针等部位,以避免感应电压对测试产生影响及触电事故的发生。
3.要根据测试要求,选择适当的探针。
4.切断电源后,拟再次使用,应等待几分钟后再开机。
5.测试较高电压时,建议先切断被测电路的电源,接好测试点再通电进行测试,带电测试要养成用用单手进行操作的好习惯,总之要注意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示波器再有几天就到了。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E:
先了解下很好啊。到时再仔细看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