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2):
现在兄弟手上有一个项目想请工程师们分析一下用什么方法和设备比较好。控制原理:用一种仪器检测8000转\分钟高速运转中的离心缸,我只需要检测它的运转和停止两种状态并且能发出信号的仪表。如果试验成功将通入大批量的使。用。备注:检测的仪器仪表不能太大,越小越好。

网友A:
用编码器或反应频率高的光电开关

网友B:
检测设备的运行和停止,一般都会使用两种方法:
一是直接从电气系统驱动马达的控制元件中获取信号。众所周知,只有当控制元件供电给马达的时候,马达才会工作。
另一种就是直接和旋转的机械部件对接检测,这种一般是要求较高设备所采用的。

楼主想采用那一种方案呢?

网友C:
轴上加一个离心开关,接两个指示灯。

网友B:
不行,8000转的转速太快了,复杂的机械连接件故障率会很高的。
原设备上是否安装有转速表传感器呢?8000的转速是根据设备的铭牌得来的吗?如果一定要在机械部件上安装传感器的话,建议加装摩擦轮减速装置配合光电传感器或者接近传感器进行采集机械动作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样加离心开关了,我的转速太高,如果配减速机都起码要配100:1的,而且我的电机不是很大,电机大小就和0.2KW普通电机大小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光电开关能检测那么高转速的离心缸了。现在我想了一个方案就是在电机动力线上安装一个检测电机运行电流和电机直流制动电流的的装置,当检测到电机无运转电流和直流制动电流时,是就发出数字信号。现在就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设备能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我想了一个方案就是在电机动力线上安装一个检测电机运行电流和电机直流制动电流的的装置,当检测到电机无运转电流和直流制动电流时,是就发出数字信号。现在就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设备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0.2KW?那么小的马达?
费劲去测马达电流,还不如直接测马达的电压不是更好?马达是由什么零件供电给它的?手动开关?接触器?继电器?动力开关?断路器?空气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我8000转的电机,怎样安装离心开关来检测电动机的运行和停止状态。我电动机的功率和体积都很小,功率不超过0.5KW,体积可能就和普通0.5KW的电机差不多。有没有好一点的离心开关厂家。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8000转确实有点高了,一般离心开关到3000转。你这是什么电机?这么高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中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