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2):
1.我这里用电流互感器,一般只穿过一条线,如果同时穿多条线,是否能测这几条线总的电流?这样准不准?
2.如果测量的电流超过电流互感器的最大一次电流,例如我用50/5的套入过100A电流的线,会对互感器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1、同时穿入多条电线测量电流,穿入的电线的电源来源必须是三相电源中的相同一条火线相同的接线端来源,否则不准。
2、当互感器量程超过的时候,互感器所驱动的负载,比如说电压表或者电流表指针会超量程并满量程显示,互感器流过的电流值会因此增大而发热,需按电缆线的载流量选取合适量程的互感器。

网友B:
1,穿过的要同相同一级线路的才行
2,超过量程的一直是最大输出显示的都是一样的数据,且长时间容易坏吧

楼主:
是不是同相火线就能测准确?

网友C:
同相的可以穿几根线的,以前这样做过。

网友A:
相同的火线,还要看接线端相不相同呀。
比相同的火线,拉一根线进互感器接好设备,设备出来之后的线再进互感器再接设备,这相当于就绕了两圈互感器了呀。

网友D:
不同相肯定不行。

网友E:
同相的可以

网友F:
肯定不对的?

网友E:
8#怎么讲,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E:
比如我们在电源进线上装互感器,测量的不就是所有负载的电流吗?这和分成几根线串过互感器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只不过几根线同时串过的话一定要相序相同,极性相同也就是说穿入互感器的电流方向要相同。

网友G:
相同的就可以。

网友H:
   1.我这里用电流互感器,一般只穿过一条线,如果同时穿多条线,是否能测这几条线总的电流?这样准不准?
    交流电流是有方向变化的,同时穿多条线,能测这几条线总的电流,但可能不是楼主所要的数据.
   接触过某个客户现场的实际例子,某空开三相下,只接一个大压缩机负载(三相电机),每相电缆由3根95平方电缆并接,A,B,C三相下电线编号依次为A相:1,2,3,B相:4,5,6,C相:7,8,9
   钳型表把1,2,3三根线钳入,那就是测量A相电流,456嵌进来那就是测量B相电流,789嵌进来那就是测量C相电流.
   钳型表把1,2,3,4,5,6三根线钳入,那就是测量AB相总电流,对称,也就是C相电流.
   钳型表把1号线钳入,那就是测量A相电流的一部分,1/3.
   钳型表把1,4,5号线钳入,那就是测量A,B相电流的一部分,这个就没什么意义啦.

   所以要同相,因为是矢量.
   也许下面例子更好理解.
   一个物体受到向东方向的拉力10KG,同时受到向南方向的拉力10KG,等效于受到正东南方向14.14(10根号2)KG的拉力.

网友I:
我回答第一个问题,互感器如果放3根电源线不同相,互感器不显示电流的。

网友J:
同一相的可以穿过同一个;超过量程使用会增加烧坏互感器的风险,同时计量不准确,谨慎!

网友K:
1. 如果有条件,可以试验比较;可参考2楼回复。
2. 会加大误差,有可能过载损坏互感器。

网友L:
套多了肯定不准
50/5的不能用在100A上

网友M:
1穿对的话肯定准的,2那样就测不准了,规格对不上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我回答第一个问题,互感器如果放3根电源线不同相,互感器不显示电流的。
三相平衡的话是正确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H:
说的好。因此常用两个电流互感器通过转换开关测量三相电流。

楼主:
谢谢,基本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