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2):
我用手轮控制伺服对刀,手轮编码器是5V,PLC需要24V我用P521光耦做了转换,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手轮快速旋转PLC却停止输出?关键是很慢的摇才有脉冲输出!是什么问题,还请高人指教!

网友A:
PLC停止输出?什么意思;
高速脉冲是接PLC输入口;

网友B:
P521光耦的反应频率是多少,这个转换要用5V/24V的脉冲转换器吧

楼主:
我就是用光耦自己做的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停止输出?什么意思;
高速脉冲是接PLC输入口;
我是接的输入,A接的是0000和0002.B接的是0001.手轮快速旋转对应的伺服脉冲不输出了,电机停止旋转

网友A:
PLC的高速脉冲输入也有对应的频率上限,如果你超过了,那么PLC将不能计数;
另外就是你的转换器如允许的频率太低了,PLC也测不到;

楼主:
如果达到PLC的上线的话,那也应该有一个恒定的输出啊,但是现在直接就没有输出,我现在怀疑是程序里的一个A280.3的问题,暂时还没有时间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