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5-03-12):
学艺不精,而且单位基本上最高级的就是操作变频器了,对这个器件没有接触过,这个叫什么,应该怎么具体应用呢?有没有原理图、接线图之类的,请教各位。

网友A:
找伟大的度娘啊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B5Dqu5lbWu-hfLhe_Zhb-4z3xjfHnkK-W3_t8DJmq_BxwOMVCke2J-EmpLNtPH39tL6L755wniN0iUfFxL1x-xeb2ek-FlhaYLMDeuu6k07

网友B:
研华研华ADAM-4017+。是具有网络数据采集和控制功能的系列模块。可以采集电压、电流等模拟量输入信号,具体使用手册可以通过网络查找

网友C:
百度上有

网友D:
是个好东西
找度娘
有更详尽的资料

网友E:
信号采集模块,在对信号要求不高的地方使用很实惠(比如只需显示或者报警,需对应的软件),如果要对信号进行处理运算还是要用plc的采集模块

网友F:
这个好玩的,相当于PLC的A/D模块,以MODBUS方式读取A值,对于不要求取样速度很快的场合适用,大大降低控制成本

网友G:
又见识了,

网友H:
这个 东东好呀,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