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2):
项目上有个吊具,升降电机由变频器控制,现在升降速度为25Hz,想问问各位前辈们升降电机一般情况下的最高速度是多少Hz??或者如何根据现场情况去确定这个最高速度???

网友A:
可以根据你要提升高度和时间来设定速度,起步和停止慢速。

网友B:
变频器的最高调节频率是400HZ,目前还没见过哪个设备上能使用如此之高的频率输出。
变频器的频率调节设定,是根据使用工作状况来判定和调整的,比如楼主的升降变频器设定为25HZ来运行,那么,是不是效率太慢了呢?还是升降的速度跟不上导致需要配合升降机作业的其他设备需要等待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生产上工艺的需要才能调节变频器的速度参数,而不是设备维护人员自己想怎么改,如何改都得的。

网友C:
要快很简单的,你把上限频率改高就行,问题是改高了后你敢用吗?还有你的机械充许高速运行吗?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的回复。也就是说,变频器控制电机的速度理论上达到50Hz没问题,但是要考虑现场机械的情况即吊具的承受能力来设定速度,对吗?

网友D:
施工电梯速度不能过快的,一般用在40HZ就是很高了。不建议超高运行

网友E:
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就是最高速度。一般只可以低于额定频率运行。

网友F:
这个主要看你的设备运行安全要求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就是最高速度。一般只可以低于额定频率运行。
六楼是行家

网友H:
根据现场情况调整!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就是最高速度。一般只可以低于额定频率运行。
看看大理石抛光机,有几个在电机额的频率使用的,N年前就西门子变频器设置咨询过,就因为这个额的频率,设备有停在哪儿4天,后意大利厂家传来参数竟然是正负3000转,可电机名签标的是1450,当时也认为是转速不够,提到2000还是废品,不敢再提了,后提到3000,产品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