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2):
项目上,用变频器控制升降电机转速,现在输出速度是25Hz,想问下前辈们一般情况下,升降电机的转速最高设置为多少Hz??或者通过什么条件或参数来确定这个最高速度??

网友A:
通常变频器的最高速度可达400HZ,你的电机、机器能承受吗?

网友B:
升降电机速度,主要是现场的工艺需求为准,快和慢都取决于现场要求。升降机太快影响平层的精度,可能会过充。而且太快了会有危险。

网友C:
變頻在低速下 其匹配電機的扭力嚴重不足 一般多用減速機構 使其輸出頻率超過1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