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2):
检查驱动BP瞬态二极管击穿,修复驱动板后各路驱动波形都一样。换新模块大概用3个月又会坏模块和板。模块GE坏而主回路是好的。是板子那个地方没修到位?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B:
ge短路还是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路啊

网友B:
本来就是开路的啊,好的也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有个结电容可充放电

网友B:
回复 楼主:
模块肯定没坏,如果GE开路,早就炸了,你现在的问题应该还在驱动板上,驱动电压应该是过高才把TVS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