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2):
最近有一个帖子“这样干可以否”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1151,问的是:配电箱外壳,是否可作为“零线”;在18楼又有补充,该零线连接接触器线圈。
   那么,问题就是:外壳可否作为工作零线。
   对这个问题,可分两点:① 先确定,是否允许;② 若允许,再谈可靠性。

1. 是否允许
   工作回路线接外壳,听着就怕怕的,还会允许吗?
   远的不知道,近的如在1980年代、1990年代,在了解到的机械加工行业工厂供电中,应当说是普遍采用了TN-C系统,其N线与PE线是合一的;还见到过,一个工房内铺设合适的接地网(与电源PEN相连),而从接地网中引出扁钢作为PEN导体的(当然,动力电是三相负荷),但这样可能存在PEN导体电阻过大的问题。
从运行实践来看,TN-C系统只要施工、维护得当,加上操作人员的安全教育和训练有素,是能够保证安全的;而现行供电标准中,也应当没有禁止使用TN-C系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把零线接到外壳的。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允许用线管作为N线;例如,机床控制中若用到单相~220V电源,则需另行敷设N线(线管中敷设一根N线)。
   所以,所述问题,不允许是有条件的,看采用的是什么供电系统。

2. 可靠性问题
   若是TN-S系统,N线与PE线自配电所后需严格分开,也就不允许PE线用作N线,则无从谈起这样做的可靠性;倘若是TN-C系统,现场情况又允许如此接法,则有一个质量和可靠性问题,必须确保安全,这可以说是牵涉到施工安装的方面了。
   首先要做的,是确认供电系统的接地型式,能够允许如此做法;然后,需确定接地网、接地系统整体的连接可靠性——若不能确定或不了解情况,则不得实施提问所述方案。再是,查看配电箱外壳与“厂房大地”是否连接可靠;当然,接线可靠、不易损坏就不消说了。
另外,则是加强日常检查维护,以及相关人员的应知应会、责任心等。
   ——那位说了,现在都是采用TN-S系统,讨论这个问题还有意义吗?可能吧,不是很有意义;但至少,做些了解,还是可以的。

3. 标准和规范
   由于这些年,本人工作基本上是打杂什么的,所以很少关注相关标准规范;未能列出具体的标准条文,这是本帖的不足。除了标准规范,还有相关制度和良好的工作习惯等。
   就过去的TN-C系统而言,若含有居民用电,其N线也是不能直接作为PE线使用的;对于居民用电的公用变压器,也是因为难以确保N线的可靠性,其N线亦不允许作为保护线用。当然,除了TN-C和TN-S系统,还有其他的供电系统形式。
   那么现有工厂设计中,为什么会普遍采用了TN-S系统呢;可能是缘于某方面的规定,或者是考虑到从业人员的变化。而从原理上说,TN-S安全上确实有它的优势;但自配电室后,须严格保证N线与PE线分开。因此,需避免误接线。

   总之,要回答原帖的问题,先要了解到原有供电系统的接地型式;另外,“外壳和厂房大地连在一起”,是如何连接的,没有详细说明。
   当然,本帖所述并不全面,也难以保证准确;朋友们还可补充其他情况。

楼主:
   原主题帖中,回复的主要观点是不允许;但不允许也要有理由。这样,才好理解,也能便于避免出错。
   整的来说,各位回复都很认真,很好!

   1楼是一个反问,可以理解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楼主肯定存在疑问,不然不会发帖。
   2楼说应急使用可以;但严格地说,若是TN-S系统,则应急使用也是不行。因为,一个是若没有严格的管理和良好的工作习惯,短时应急可能变成长时,或者可能形成习惯;二是,应急使用时,也可能难以保证不出现异常。
若是抢险等情况,则或可作另外的讨论,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安全。
   3楼明确回答“不行”,并指出“很危险”;如果能够进一步说出“危险”的理由,则更好。
   4楼的情况,可能隐含有前提假设;不然,就需从概念上作出说明。
   5楼回复得较认真,但似乎第二句没有说到关键;另外,整个语气,显得不是很正式。

   6楼,感觉是冒冒失失一句话——呵呵,当然,我只是开个玩笑。
   7楼,挣得1分,说的不具体。
   8楼,提出使用380V或采用220V隔离电源,方案不错!
   9楼,提到了电阻的问题;而在设备变动时,保证零线的连通性,也是值得注意的。
   10楼,态度明确,未具体说明;其实,有的道理,只使用结论,也是可以的。

   11楼,如果能够说明具体的规程,就更好了。
   12楼,是需确认问题了,才回答。
   13楼,要是能说出理由,就更有说服力;电气工作者所担负的责任,需时时记得。
   14楼,话没错;也是,如果能具体,则更好。
   15楼,后一句的方法,可以;前三句的语气、用词等,本人不是很适应。

   16楼,说的有点笼统,但出发点是好的。
   17楼,哈哈,这个,可能不宜做经验交流的。
   18楼,楼主做了补充说明,很好;但这个,与电流大小没关系(不考虑电线过流能力的话)。
   19楼,嗯,说的不错。
   20楼,有的地方,不是都装漏电保护器的;采用“380V的线圈”方案,应当可以。

   21楼,楼主在考虑,采用安全的方案。
   22楼,指出了一种可行的方案。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版主,我就是那个发帖之人。我已经订好了方案。 如果条件具备,我会在敷设一颗零线。  实在不行,只能加隔离变压器了。

网友B:
我是游客,补充一点儿,我们厂用的就是TN_C系统,TN_C系统主要是要看变压器中性点接不接地,如果接地,设备这边就记得接零;反之,设备接地

网友C:
试试能否发帖

网友D:
嘿嘿  大版主  不好意思哈  实话实说不太好听
那个零线接外壳我认为是很不妥的,作为工作零线用时那么厂房结构成为导体内阻太大了,很可能某处结构发热引起火灾,这种现实例子太多了。作为接地用也不能接到外壳上去,如果设备故障漏电时,柜子也成带电体了,还是单做接地的好。
现在新安全法出来了,出了问题不仅仅是罚点钱了事了,我觉着有些事宁愿不干也不能蛮干,这样不仅仅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别人。
说的有点过希望大版主及原帖楼主见谅

网友E:
老莫 你這個議題 太過外行嚴重錯誤示範 這就是將火線當零線來用 整個系統的電準位都飄移 更嚴重還將電器燒毀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讨论问题,有什么说什么就行;我的看法,也只是看法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哈,谢谢指出;
是的,掌握不准的话,还是以稳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能否发帖

试试发帖,也可以谈一点看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原有供电线路敷设方式如何、距离多少,负载情况怎样;
   为什么没有优先采用控制变压器或隔离变压器方式,是安装位置不够吗?

————————————
   哈哈,顶楼“1.”中,所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把零线接到外壳的”一句,是承上文而来,不是对问题的解答——该处是指,在TN-C系统中,PEN线可接到外壳,这里PEN线与相线是一同敷设过来的。其他之处,可能也存在类似歧义。
   主题本意,是对问题的分析,而不是对具体实施的主张;若说主张,则是主张实际工作中,应注重标准规范的具体要求,遇问题能够尽可能进行原理性分析,等。

网友F:
好的,讨论问题,有什么说什么就行;我的看法,也只是看法之一。

网友G:
现在配电柜零线端子和配电柜外壳是绝缘的,外壳接地端子只能接地线。

楼主:
11楼可能是不记得了,本人不喜欢简单复制他人帖子内容的现象,扣1分。

回12楼,应当是1990年代开始,机床设备就执行了新的标准,零与地进行了分开;
后来,配电柜、动力箱也这样了。

网友H:
突然间想到一个自认为比较恰当的比喻:N线好比高速公路的一条车道,PE线好比应急车道,各司其职。
而应急车道名副其实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谁要是占用它来行车就是违章,想想后果也是很可怕的。

网友I:
我认为是不行的如有接触不良容易打火,说不好听引起火灾就不是故障了是火灾事故。

楼主:
   觉得14楼的比喻,有道理。

   说几句题外话:
   从“电工论坛”的一些回复中感到,功利性或目的性较强。
   其实,一个问题,实际做是一回事;思考、讨论,又是另一回事。
   比如,我这个帖子,并没有说行或者不行;只说明了,具体问题需具体分析——条件还没有查清楚,怎么能下结论呢——虽然,这时要给出建议,可以假设条件,但最好是不要隐含。而且,有的问题(不是指帖子中提到的问题),还可以进行方案的权衡。
   当然,现场情况下的决定,并没有写起来这么复杂;若熟悉情况,也就一句话的事。
   对的,思考、讨论问题,是为了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不然就不是做技术的了。

   不知有谁见过我的这个帖子:800的变压器,带……如许新加负荷?  我是拿它作为示例介绍的,说明对平时情况的了解很重要。
   当时的情况,基本是反对声;只有相关行政领导说,我说过可以的,意思是不许反悔。一个电工还打电话给一位前领导(并且也是电气工程师),他也表示反对;我说,话已说出去了,先试试看吧。
   这一试,就试了几年。
   ——我回答的是“200kVA没问题”,两年后才知道,他们协议中签的是“400kVA”。

   求稳没错。
   但若因为为了求稳,而过之无不及,则还不如先做些前期工作;当然,我并没有说要违反规程,而是在遵守规程的前提下、在熟悉了解具体情况的前提下,作出应有的反应。
   若没有掌握好情况,有的问题,即使按稳当的做了,心里也不会踏实。
   当然,比如维修中,疑难问题一时找不到确切原因的,是另一说。

   目的性较强,指:比如,回答问题就是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