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2):
设备增加了一个产品扫描器,想在扫描过程中没有正常扫入的情况下设备报警.
扫描器是与电脑相连的.
我想从扫描器中有无反馈信号线直接连接到PLC控制信号,
以上请大神求助!
扫描器是Honeywell 3310 的..拜拖了!

网友A:
是手持扫描枪吧,使用的是PS2接口连接的电脑对吗?
思路好像有两个:
一是自己研发电脑上的检测软件,用高级语言编制程序。二是用扫描枪上的扫描成功指示灯(绿灯)和扫描失败指示灯(红灯)焊接出信号,但是要拆卸崭新的扫描枪,风险巨大。

网友A:
其实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使用接口为九针串口的扫描枪,连接PLC进行采集条码,然后PLC再传输数据给电脑,这样就非常好编制PLC的程序进行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