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2):
大家看一下三菱MR-J2SA的接线图, 我使用的就是内部电源, 3和13短接,然后接到24V继电器的14端子; 继电器的13端子接到伺服18端子上; 当伺服没有报警,正常运行的时候,这个继电器是亮还是不亮呢?

网友A:
试下就知道了。没故障就没导通就不亮吧

网友B:
是常闭信号,当伺服处于正常状态,没有报警时,ALM信号是有输出的,当处于报警状态,ALM没信号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常闭信号,当伺服处于正常状态,没有报警时,ALM信号是有输出的,当处于报警状态,ALM没信号输出。
正解

楼主:
问一下: 没有报警的时候,ALM信号是有输出的?  什么叫输出?  输出怎么解释?  输出时代表谁跟谁都通了? 还是代表谁的端子有输出电压24V了? 请准确定义ALM信号的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一下: 没有报警的时候,ALM信号是有输出的?  什么叫输出?  输出怎么解释?  输出时代表谁跟谁都通了? 还是代表谁的端子有输出电压24V了? 请准确定义ALM信号的输出;
仔细看第三张图的第七条,没有报警时ALM端子和SG端子是相通的,SG接0V,没有报警时ALM端子输出一个低电平,有报警时ALM端子无输出。

网友B:
输出时此信号和公共端是接通的。